最狗血坑爹的七彩虹G41 D3的维修

楼主(2012-11-24):
今天收到一块七彩虹G41  D3的板  故障不开机  测开机电压1.26V不正常   看PCI槽旁边的1117上冒泡了     果断拆下来换掉    在测3.3V正常  心想应该可以了吧   触发还是不开机    看IO芯片是ITE8758   这个芯片没见过找资料   得知45脚为RSTRSM信号   测无电压信号    跑线这个直接进了桥   难道桥问题   后来看到某人说这个信号无电压时可以把这个脚位搞起来  慢慢撬起这个脚  在测  电压居然正常了    果断淘宝买IO   买了两个  (因为我新手怕焊不好搞坏就算不坏也可以备用 )等了一天   回来立马用枪拆下来   因第一次换IO  过程无比艰幸   这个IO引脚比较密    用放大镜看半天确定没有短路上电试机居然通电了  心想这下好了吧      结果 跑码D1居然内存不过    测内存电压1.6V正常  我傻了    想难道我IO焊坏了  幸好还有一个    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次我直接用烙铁拖焊   确信绝对没损坏IO   开机上电  还是D1  晕死  没CPU复位都正常   这下子真傻了  难道BLOS坏了      七彩虹生产的什么破板我直想骂人   我因为新手没有编程器想明天去找同行刷个BLOS去     第二天拿到同行说了下问题他拿CPU和内存试了下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居然跑码了  居然开机正常     日      我一想 我用的是新的KMX的内存啊难道挑内存   一看他用的金丝顿的       板拿 回果断把我自己的机拆开   拆下内存  上机心想这回应该没问题了吧    上电一试 跑码00我直接晕倒   难道CPU不支持我用的PD  631的CPU    拆下来换了个CD  2.6G的    上去还是00   难道只支持双核…………还是在我的电脑上拆    装上去立刻跑码正常      我真想骂七彩虹这是什么破板   又挑内存又挑CPU    难怪都说七彩虹垃圾    还真是没说错    本来准备了图的  可是上传不了  只能把过程写出来   给大家和我一样的新手参考下   碰到我这板   不要给它搞疯了啊

网友:
咳咳!  楼上的兄弟,不是人家七彩虹垃圾,是你未搞懂工作原理

网友:
哈。。。外行不错,能修好

网友:
七彩虹,G41 还真不乍样,今天,毕人也修到一块,还没到一年,桥供电MOS管就GAME OVER了

七彩虹显卡应该还行吧,主板是垃圾的很

网友A:
什么板上什么CPU,这个必需知道的,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B:
1117都烧了 SB还没问题?

网友:
三楼的兄弟,东西不坏,我们吃啥?

网友:
西北风?现正吹的

网友:
G41确实不支持单核的LGA775的赛扬

网友:
维修东西,基础的知识要扎实,发现很多同行拿来的板说点不亮,都是配件不支持,有些人还不挺劝,其实为人谦虚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人缘也好

网友:
G41的板只能上双核,这是正常设置哦

网友:
这个不能说人家板子的垃圾
你自己要明白,什么板子支持什么U
支持什么内存,这个首先要明白

网友:
楼主,G41的板本来就不支持PD  631和CD  2.6G的CPU,好不好。

网友:
自己不懂 还怪人家主板垃圾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搞清楚呀,G41本来就不支持PD 631的呀

网友:
楼主是新手,有些知识不是能全面是很正常的事情,经验性的东西需要累积,大家不要攻击他。

网友:
看了半天只是无语啊啊,G31有的才支持533和800

网友:
G41本来就只支持双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上什么CPU,这个必需知道的,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G41只能上双核   终于记住了   下次不会再犯了  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都烧了 SB还没问题?

SB还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