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关于windows xp ghost sp3的问题

楼主(2012-11-24):
做完系统看网页,有时候数字乱码,就是框框那种。。。 是系统的问题吧,怎么解决
Windows

网友:
顶上吧, 在线求解

网友:
这GHOST系统精简了字库。在别的机子把字库考到C:\WINDOWS\Fonts 下就行了

网友:
重新装个别的版本啊 比如你以前装的深度那现在装萝卜看看, 这肯定是系统问题 。 但也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我遇到过这样一块板子进系统用QQ2012死机用QQ2011都正常用别的什么都正常 版本都换了N个还是不行最后是主板问题 有些主板比较搞测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字体的问题,很多ghost版本的系统为了缩小体积,都把字体给省略了很多,多找几款字体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个系统,最简单。

网友:
应该是字库问题吧

网友(2013-03-19):
换个最新的系统就行了。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是字库啊?

网友:
中装个系统吧

网友:
字库和网页编码的问题,把网页字体调成简体中文或自动

网友:
重新装 个 系统,就OK了。

网友:
11楼说得有道理,重装系统会伤硬盘的 除非真的碰到大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