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 时显 时不显

楼主(2012-11-24):
客户把这机器拿过来修的时候跟我说 这机有时显示  有时不显示,我一听他这个现象  我直接跟客户说是显卡问题,给他报价换显卡  (  因为这机器我修的比较多了 大部分是显卡问题)   客户同意修     拆机换改良版显卡  把这显卡做上去之后  机器亮了   好交机给客户   这机器交给客户用了不到一天机器又出问题了  又是有时显 有时不显   当第二次拿到这机器的时候 我想难道这个机器我显卡没做好?我看了下电流 电流已经跑到显卡那里了(量了下电压 电压都有的)   这下我想看来是我显卡没做好   我把显卡重新加焊一边   测试下   还是跟之前现象一样 不稳定     我又重新换了个全新显卡   还是一样不稳定  这下我就有点郁闷了  哎!  看来这机器不是显卡问题了   后来经过我反复测试  我发现了个问题  当机器不亮的时候我轻轻压住南桥机器可以亮   有时压显卡板  也可以亮     我把显卡槽加焊了一边现象还是一样   压南桥还是可以亮  这下搞的我心里都没底  我想南桥应该不会引起这个现象吧   后来搞的没办法了 把南桥也换了  一样   这下头痛 手里又没一样的机器  现在还不确定是显卡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看电流像显卡 可显卡已经换了2个了)  后来这个机器放我那 放了半个月  终于等来一台一样的机器了  这下把显卡板对换下  显卡板没问题  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     该修我的我修了  该换的我换了   修到这里我把主板显卡槽旁边的信号电容全换了(之前也想过是这信号电容的问题可没去做  那时只是在想坏这电容的很少 所以.....哎!)  经过反复测试  机器OK  已修复      修这个机器真不容易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真少见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这种情况头一次见到,确实不容易,以后遇到此现象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没见过 以后遇到多条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