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发白

楼主(2012-11-25):
我一台LG的液晶显示屏,LED的故障现像是开机然后屏幕的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淡,然后慢慢就看不到字了,只能大概很模糊的看到图像轮廓。拆开机器里面也没什么东西,电源是外置的,也就是一块主板,然后就是液晶屏了,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了,换个试试。

网友(点评):
我看不到里面有灯管,在哪里呢?

网友:
屏发白,有亮度,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上面有木有看清楚,是LED的,这个得代换法,找个显示器换插上去试试,

网友:
检查板子吧。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屏是。时间久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电压不稳吧,  我曾今遇到一lcd的监视器,症状是由好变花在变白(在短时间内连续变化的)最后问题就在那个3.3V和5V的跳马那,就一个跳马连接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