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W520

楼主(2012-11-25):
ThinkpadW520用外置光驱插了一下15V的电源,就断电没有反应了,跪求各位
大侠ING
电源

网友:
什么意思 没看懂 描述的详细点楼主

网友A:
你好,我用USB光驱装系统,觉得电供不上,光驱启动得好几次,所以顺手拿个电源就插光驱上了,也就零点儿几秒的时间,本子断电,再起一点反应没有,所有灯不亮!!!

网友:
隔离烧了 拆吧 可怜的孩子

网友:
肯定有什么东西烧掉了,拆下来查一下。

网友A:
查什么地方啊

网友:
大哥,你很有才啊,恭喜你挂了,

网友:
外置光驱 没有一个供电时15V的吧!系统供电烧了吧!

网友:
估计是吧里面烧短路了吧!拆开查吧!

网友:
有可能保护,先放个电再说

网友:
本来是5伏的,这下少了呗

网友:
估计主板搞烧了,打开修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