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 改显卡设置就黑屏

楼主(2012-11-25):
K40AB 拿来不跑U 换了北桥后正常点亮 进系统白屏
改VGA 模式后开机就黑屏,开机声音也有
从新放BIOS电 又正常点亮 显卡换了也一样  谁遇到到这个问题 说一 谢谢

网友:
  你确定显卡换上去的是OK 的。或者看看滤波 那些呢。

网友:
这款机子应该是双显卡的吧,BIOS里面把独显关了

网友:
是什么系统呀

网友:
还有换系统试过  能上安全模式吗

网友:
换上的显卡 肯定是好的 之前就是这样的问题 换了显卡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只是该成集显的 就能显示器 就是进不到系统 XP WIN7都装过了 也一样

网友:
昨天修一台联想Y460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