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 AMD集显主板奇怪故障 求助高手

楼主(2012-11-25):
宏基ACER4535 主板 开机电流1.A左右 然后 过几秒 加0.001A 慢慢等 大约过了5分钟就亮机了 LOGO出现 然后就正常了
试了一下 热机就不用等待直接开机,放冷了又要预热 这个是什么故障啊 求助高手~~~!

网友:
桥式MCP67吗?是他的话,加焊以下

网友:
楼主还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坐个沙发,慢慢学习

网友:
北桥的空焊的可能很大哦   先用风抢吹吹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是北桥虚了~  用风枪先吹热北桥 开机果然亮了。 直接BGA加焊北桥。修复完毕 谢谢大家!

网友:
要不要通病?

网友:
加焊下北桥吧  这机器的北桥易出问题的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台4416的。一样的AMD 一样的故障。客户说还能用先不修。估计也是这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了还有这种慢慢的能开机的这种故障现象,确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