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M不开机

楼主(2012-11-25):
今天同行送来这台机子,待机电压0.005开机无任何反应  直接拆机,没有进水的痕迹。而且整个板子除了19V没有任何电压!!搞得我头都大了
哪位大侠见过这样的问题 和小弟讲讲!

网友:
肯定搞3  5V呀 这有什么头大的   找图纸查电路吧

网友:
先把待机3,5搞出来

网友:
这个还难啊,按上电时序来啊,你先量19V短路没……,慢慢查吧

网友:
我最喜欢就是这种问题的,因为这种问题的机器是最好修的哦!!!!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修。

网友:
仔细查时序啊,不要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