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pone4 无WIFI 有蓝牙 请问能是那个芯片空了

楼主(2012-11-25):
ihpone4 无WIFI  也看不到MAC  但有蓝牙 蓝牙和WIFI是同一个芯片 请问能是那个芯片空了   还有一个机器摄像头认不到  换了摄像头也不行 请问下 摄像头归那芯片管理

网友:
下载Iphone4的电路图吧,很明确就可以看出来了的!!!!

网友:
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你机器是摔坏的吧,板子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