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580T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2-11-25):
接到一台神舟本,型号我没记错的的话是神舟F580T,板号37GU41100-11,故障现象是触发掉电,一触发0.01跑到0.05就掉0.00,拆开板量各主电感,量了一边,没什么问题,量到有5V,然后找图纸,找不到,结果从料板里找 一个一样的板出来了,然后就做对比,此板有点搞怪,南桥晶振被我拆了,芯片组是SIS,插上电按了几次开关可以触发,我去,是我见识少了吗,不管这个了,接着修,发现客户板和料板上有一个电感的对地值少了10,单位不会打,然后就找这个电感连接的芯片,发现它的旁边有个电容短,先把电容去了,还短,然后就是换芯片了,换了故障依旧,还短,这时候又开始找图纸去了,刚好讯维打不开,找不图纸,淘宝上有,8块钱一份,想想修板才多少钱,不买了,对着料板修,这时候就到处量,以前看过COM口旁边的电容短也会引起这个现象,然后就量COM口旁边的电容 发现短,我就开始对着料板量,不短,因为有对照物,我就跑料板,发现他就连到刚刚开始的那个芯片上旁边的电容,我就把这条线上的电容啊MOS管都拆了,还是短,芯片换过,芯片绝对是好的,因为这个是从料板上搞过来的,料板可以跑电流的,换的时候很小心,吹的话很快,排除芯片问题, ,在次说明下,不是我焊功差,是板本来这么脏,电击法把,虽然不是很想用这方法,有没图纸,只能这样办了,刚开始调成1V点击,摸边全板 的各个小电容和IC,不烫,求救师傅,师傅说电压调大点,电流到1A,我在试试,还是摸边全板,没反应,就开着让它击,开个几分钟,或者10几分钟来摸摸,发现什么都不烫,一口气,吃中饭的时候一直开着,等吃完饭来摸,感觉到小指头烫了一下,一看USB口,在看USB内部不一样 现在是我挑过的USB口,大家都知道USB口里面有4跟金色的针,这4根针,不能与铁架子接触到一起,就会短路,问题已经找到,挑起不短了,怕客户插这个USB口,把口也换了

继续加油

网友:
看到的朋友给点积分把,上次下了个点位图软件,下了我210分,全没了,容易嘛我

网友:
这个贴就这样沉了

网友:
只希望大家给点分

网友:
修板之前必须先仔细看,然后是测量,最后才是换!  遇到短路的,换下坏元件,要测量一下才换上好元件。

网友:
兄弟啊,我每次看板都仔细看不低于10遍,不是吹的,有些什么小电容轻微破裂,都看的出来,但是这次真没看USB接口,我平时都没看这个,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修个笔记本那么麻烦,看来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
楼主观察不仔细啊,一般板子拆出来先观察的嘛,U口是重点、、、、

网友:
谢谢大家各位的建议,我会注意加努力的

网友:
楼主已经很厉害了  学习

网友:
管理老给力了, 我会继续努力,好好修板,多发解决贴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好用

网友:
我遇到的usb接口短路的,烧机法怎么都烧不出结果。后来还是怀疑usb接口短路目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