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 还望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楼主(2012-11-25):
今天接了一台优派ve1920wmb的显示器 打开看看 爆了两个电容 以为换上电容就行 就报价50 结果换上电容傻眼了 指示灯一直闪 彻底懵了 小弟刚接触维修不长时间 还望各位兄弟姐妹指教啊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啊

网友:
电容换反了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带载差 50太少了

网友:
继续换电容

网友:
把电路复原了,灯闪不闪了

网友:
慢慢搞吧你,我最低起价80,哪怕只换一个电容

网友:
应是高压板坏了。电源启动一下又自动关机了,负载有短路的。

网友:
换电容不要只换坏的几个电容,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改革高压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