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进入BIOS

楼主(2012-11-25):
华硕 K42JC I3 独立N卡开机自动进入BIOS界面,硬盘拔了,再插回去,就可进入系统,但启动不到三次,又出现原来的问题了!换别的硬盘试过,症状如上。

网友A: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楼主可以把键盘拆下来试试。

网友:
卡键了吧

网友:
换个键盘控制器试试

网友:
换个键盘,不行耍BIOS,再不行换EC总会解决的

网友:
刷BIOS
看怎么样

网友:
先排除键盘 再考虑BIOS和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楼主可以把键盘拆下来试试。

哎,不知道专卖店里的人,把价报高了还是咋地!客户不修了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曾经遇到过一个。。

网友:
多动动手对自己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