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0S开机特别慢

楼主(2012-11-25):
接到台惠普6530S开机慢。集成显卡的。开机要很久才显示。到LOGO也要等2分钟才会跳过去。读取硬盘也是一样。可以进系统。正常进到系统估计要10几分钟。硬盘是好的。也换过其他硬盘试过, 拆开量各项电压都正常的。无从下手了。请大伙给指点下小弟

网友:
有谁有6530S的集成主板的BIOS上传一个我刷下试试

网友:
遇到个HP也是进去很慢,,使用还正常,最后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我发现电流偏低。只有0.5A左右。量各项电压也是正常的。正常的电流应该在1A以上才对丫

网友:
找个bios 刷下了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吧 或者最下话试试

网友:
惠普的机器可能南桥空焊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把南桥取下来植株再焊上去,再不行就换个新的南桥肯定可以搞定的

网友:
就是找不到bios哪个有bios的发个上来。

网友:
哎不能用。不过刷了你这个的上去电流可以到1A了。应该就是BIOS问题了。还是感谢你。没显示。应该是当显卡那

网友:
是不是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是的。我天下午就弄个好了。妹的居然要原装电源才行。无语死了。我一直用的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