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看看: 恒温烙铁IC

楼主(2012-11-25):
1年前买了个手持式恒温烙铁, 图片如下:  里面的贴片8PIN IC  比较器烧坏了,一直闲置于老家。  马上要回去了,这边的电子城多,想买个IC 把它修好,但是不记得是339,还是393,或者是458 之类的, 有朋友有类以的恒温烙铁的帮我看看,那个比较器IC 到底是什么型号,感谢大家伙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烙铁!

网友:
记得是LM358

网友:
直接买个电烙铁不就行了,才几块钱,大哥

兄弟没见过吧?这烙铁最少值65元。
这种可不是几块钱的,大哥。是比较器控制,快速升温并恒温的。

网友:
LM358 这个就是

网友:
我有一个黄花枪式电烙铁,用的是LM358(17358同功能的),和LM393的功能也相似,电路符号类似于运算放大器,但输出不同。
lm339是14引脚的,四电压比较器,所以肯定不是他了。

对的是我搞错了,339是14PIN 的, 看来不是358 就是393了!感谢

网友:
那就多买几种呗! 既然是搞维修都用得上

网友:
358。393是开漏的

网友:
给你看了一下是HA17358,黄花907烙铁上的。估计这型号不好买,实际就是358两运放。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么晚了,还在给我回复,注意身体啊

网友A:
我的是358的,网上有这种烙铁的电路图,可以对比着看一下

能给个电路图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58的,网上有这种烙铁的电路图,可以对比着看一下

谢谢! 百度一下,真的找到了。如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