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电池不可开机

楼主(2012-11-25):
HP 4321S拔下电池,用适配器可开机,一切正常工作。插上电池,单用电池不能开机,用适配器开机显示HP画面不动了,在论坛搜下发现怎么全是反了,电池可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求指教

网友:
RE: HP 4321S电池不可开机,解决!

是BIOS问题,论坛有好几个BIOS,板号是DASX6AMB8E,下了好几个,有一个解压错误,有一个不开机,还有一个刷上也是一样的情况,最后刷了一个终于可以同时用了,上传此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