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007fbd 正屏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11-25):
戴尔2007fbd 的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拆开之后有四个板子。电源板,高压板,六灯的, 电源板有19v输出,usb板没有输出,按网上找到272电阻,测量开路,更换后上电usb板还是无输出,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显示器,看楼主所说的直接就一片茫然

网友:
应该是usb板的故障。

网友:
怎么跑usb板电路

网友:
等待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3581-1-1.html

网友:
看看我发的帖

网友:
楼主的头像我认出了,是征途2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