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R201TII烧保险

楼主(2012-11-25):
今接到一台漫步者R201TII的低音炮,不通电。  首先检查保险管,发现烧掉。换掉后通电,指示灯还是不亮。在检查保险发现刚

刚换上的新保险管烧坏了。

怀疑供电短路了,拆开箱子。没有烧焦的痕迹和气味,把4支二极管断开分别检查完好。3个2030没问题。两个滤波电容OK。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变压器的初级(220V)不叫,测变压器的次级(3根线,两黄一黑,双12V AC)黄线和黄线要叫。我看了下别

的资料,说是变压器坏的机会比较高,我手上没有不敢断定。型号是HR-5748。

另一个YG-4558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求解!

网友:
变压器次级悬空后加电,还是烧保险就是变压器坏了,
电压正常的就查后级电路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哎!{:soso__6371607166681853313_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哎!

我也知道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中间的黑线是做什么用的吗?

全波整流的公共端

网友:
电脑音箱烧变压器很多,单位有一天烧11个变压器,3个牌子的音箱,9个单9V的是一个品牌,一个双10V的,一个双12V的。双12V的没买到,用双10V的变压器代,结果副音箱响,低音炮跟蚊子叫的似的

网友C:
空载时还会烧坏保险管就是变压器坏,变压器电阻值好像是86还是105欧。
Y4558是低音前置放大的。

网友:
变压器的更换,一般选择额定功率相同、电压一致或者功率稍大电压一致的,不推荐电压高或者低的,这样的话会造成音箱失真、热损耗加大的后果。若是没有变压器电压没有标示,可根据功放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选择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载时还会烧坏保险管就是变压器坏,变压器电阻值好像是86还是105欧。
Y4558是低音前置放大的。

我把YG4558取掉了,没烧保险了。但也不能工作,我发了几个4558回来。到时候希望换上OK

网友C:
取走YG4558就是低音不响,左右声道还是正常发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走YG4558就是低音不响,左右声道还是正常发声音的。

o ,知道了

网友D:
楼主反馈一下维修的情况哇~不知道保险的保护电流是多少?如果没有明显烧焦的痕迹,一般不是由管子短路引起的,毕竟管子再强也强不保险啊~

网友B(2012-12-25):
引用 网友D:
楼主反馈一下维修的情况哇~不知道保险的保护电流是多少?如果没有明显烧焦的痕迹,一般不是由管子短路引起的 ...

已修复,双+12V变压器前级烧毁。换上OK,没在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复,双+12V变压器前级烧毁。换上OK,没在烧保险

好的,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后还要朵朵努力

网友:
能看到结果就好,就能知道整个思路了

网友E:
变压器很贵啊,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很贵啊,费了

50多RMB。。。。

网友:
上次修的音箱110V的接上220V直接烧保险,好在其它完好!

网友(2014-12-19):
如果烧初级保险丝就是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