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213T显示器不通电或者通病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2-11-25):
本人正在弄一台三星213T显示器,问题是不通电。听说这显示器的通病好像是不通电,求维修思路!

网友:
修三星很过瘾哦,特别是触摸的,别老是找什么通病的,不通电就先查电不就完了吗,还需要哪门子思路

网友:
先查电源、后驱动板

网友:
好好查查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