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个变压器!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2-11-25):
我这里有4个变压器,按标注的应该是+5v输出,但是突然之间全部变成了+3v输出了,求解释,

网友:
到底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
变压器种类很多,不知你的是那种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线间两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
万用表坏了吧?不可能4个同时出现相同的故障啊,先用万用表测个干电池或层叠电池的电压,确定不是表的问题
同意楼主:
0.0
laslmt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是变压器 而是电源吧 哪有变压器输出直流的 楼主把问题说明白些

网友:
是变压器、是电源? 哪有变压器输出直流+5v 把问题说明白些 !!!

网友:
在淘宝网上购买,大约8元左右

网友:
是LED屏用的那种集中供电,质量不行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