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显卡维修实录,经验分享!

楼主(2012-11-25):
一块影驰GTS250:

到手核心,显存,2.5v 1.2vPCIE供电正常,5V门电路供电不正常,7805烫手,7805输出对地近乎短路。
后仔细检查,显卡背面5V滤波贴片MLCC有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一块影驰9800GT中将:

故障和GTS250一样,同样位置的电容短路,直接替换掉,上机OK。怀疑是元件批次品质问题。

一块影驰9800GT中将:

到手后各项电压一切正常,黑屏,检测不到显卡,后清洗烘干后再测试一切正常。原因未知

一块HD3870:

到手无风扇无档板,PCIE小电容掉了几个,焊盘也掉了几个。几近报废

后来看看是蓝宝的,做不错,后补齐了所有电容,用细线飞好PCIE接口线,并用COB固封后,上机测试黑屏。经查是左下角一只10K电阻变质所致,代换后核心工作,一切正常。

一块东翎HD3850:

到手后显存无供电,显存供电主控芯片UP6101波形不正常,上行管脉冲间断操杂,下行脉冲时有时无,判断芯片不良,迅维查得9214可代换(要加只BOOT二级管),后代换失败,原因未知。

已确认UP6101可以用ISL6545直接代换,只是需要更改下分压电阻提高些电压,ISL6545的取样参考内置电压源是0。6V,而UP6101是0。8V,所以代换后调整分压取样电阻后试机OK。

一块HD4830:

这块卡维修的曲折,七彩虹的短卡,但是是标准的256BIT位宽的。
此卡上机大花,进系统坚条花,上驱动后满天星。怀疑核心或显存虚焊,由于没有RV770的测试软件,所以没办法具体判断是哪个显存。

先是把所有显存补了焊,无用,然后核心补了焊,也无用,最后把核心拆下重植,故障一样(没想到RV770核心非常经焊!)
检测过所有电压和小元件,确定一切正常,所无果放弃。

近段时间闲着无聊,根据坚条花屏的图像,把图像上的显存分成了20个部分,每部分4轮重复5次,后判断应该为右侧C,D,两处显存有问题(一直不相信显存会坏,多怀疑核心)

然后用替换法替换,最后替换了C显存后故障排除,一切正常。由于手头没有这卡上用的HY5RS-NOY的显存,替换的两种:现代-14的和奇美达-1。2的都只能最高跑到800MHZ,后到手三星-1。0NS的替换上终于能跑到2200MHZ。此卡终于完美修复。

得结结论:位宽一样,容量一样,BANK一样的显存,几乎可以通用,奇美达,三星,现代,都可以。。。。

一块8600GT:

到手后发现黑屏不亮机,测各项电压正常,打PCIE阻值发现其中有一只信号线和GPU不通,无阻值,洗好板烘干后准备上BGA重植。结果发现通了,上机也亮机了。后无论怎么折腾都是好的。。。

故障没办法再重现了。现在扔在三奶机上用着,看什么时候故障会再重现。。。怀疑是晶圆纤焊的问题,并不一定是BGA虚焊。

一块9800GTX:

影驰的,供电芯片是RT8841,烧崩了角了,四项核心供电有一项上行管烧飞了,下行管短路。

直接拆了上下行,打值发现GPU核心阻值正常,似乎没坏,+12V值也正常。

由于PCB都烧糊了,这块卡本想也没办法修了。于时上接上电,没想到一次点亮,后测RT8841的各项信号。发现除了烧坏的那一项信号不正常外。其余三相核心供电信号一切正常,不正常的是方波里带有直流成份。

所以重新上型号一样的MOS管,然后从RT8841自带的MOS驱动项上飞线到MOS上,把原来的线割断,去电阻。等于改造成2*1+1模式。经烤机什么的一切正常。- -!!!无语。后用COB封住芯片烧毁的缺口防止FS。完事!

一块7300GT:

到手不亮机,经查是1117-2.5v核心辐助电压无,更换1117-2。5后一切正常。

以上是这些天修好的显卡。经验分享,仅供参考:)

---------------------------------------------------------------------------------------------------------------------------------------------------

下面再说说让人郁闷的这些天修爆的显卡!!!

一块自用的7900GS:

淘宝上以前低价买来用的。修卡时拨插这货竟然花屏了。轻微花,晃晃PCB就不花,典型的核心虚焊。

拆核心后一看,TMD的PCB上掉点了,掉了两个点连显存的。后补点上机,还是花。可能没补好。

再拆再补。结果不亮机了。一测,GPU挂了,PCIE信号线有一小半不行了。可能是镊子碰到了晶圆或温度高了。

此卡报废,原因就是BGA没做成功

一块七彩虹7300GT:

电压一切正常,BIOS刷过,带进系统能找到核心就是不亮机。清洗烤反也无用。准备重植BGA。

上BGA后直接就爆桥焊PCB,全部起泡而且是一堆堆的起。实在无语,直接扔料堆里了。

一块X1300

和上述的7300GT一样,BGA上温度还没上来全部起泡,感觉这卡象是在水里泡了几年一样。怎么这么多潮气。。。

一块X1600XT

这块最郁闷,本身是好的,偶尔死机VPU重置,但烧烧又好了。怀疑受潮或BGA虚焊。由于那时没入手烤箱。所以直接上BGA长时间预热再拆。

结果一样,全部起泡,芯片和PCB上大大小小的泡泡一堆。实在无语。

一块索泰GT220:

这卡本来我是修好的,原因是掉件。但修好后一看64BIT的220的性能还不如7300GT

后准备改成128BBIT的,把所有缺的元件和显存都装上好。刷128BIT的BIOS就是黑屏。由于这卡核心返厂做过。

但看着做的很不好。就准备从新做下,结果一样上BGA后下来就发现核心短路了。。实在无语!!!

在我手上所有干坏的卡都是因为上BGA,但有些卡上N次BGA都啥事也没有。推断芯片受潮或芯片耐温各有不同。

严格来说有价值要修的显卡,真的应该120度烤它个N小时再上BGA,但成本实在不允许我们非专业维修点这样做。

本人修卡仅供自已娱乐和研究,不为赚钱。发此贴目的是交流和经验共享,谢谢!

网友:
显卡受潮了就一定要烤一下,不过,成本太高,除非是好卡值得

网友:
向楼主兄弟致以崇高的敬意,特别是10K电阻变质的那块卡,修得很细心!

网友:
我这一块显卡,进水了,烤了一次可以用个几在,又不行了,在烤又可以用几天,查不出什么问题,我想是电阻变质了,不过在线测又看不出来哪里问题

网友:
学习了,有几块显卡要搞了

网友(2014-03-31):
非专业的修这玩意没件,网上买件运费实在是蛋疼。

网友:
修的挺好了,一般显卡都不怎么修,无从下手!

网友:
显卡也搞过不少  废的多成的少  赞楼主一个

网友:
不错。维修水平蛮高的。

网友:
我近几天也修了一些显卡,发现大都是供电问题,哈哈,我现在就是想倒腾一下那个测试程序,有测试程序的不妨联系一下,1059223195这是我的QQ号,付一点钱也是可以的啊,,,,,,急切

网友:
淘宝上的显卡和主板一般都是他们维修过的没修好,又没什么维修的价值了,才买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我的学啊

网友:
手里有正好有个gtx250过热~

网友:
有些小件还真不好找啊

网友:
学习了,手上刚好有几块显卡要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显卡坏的挺多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2014-07-11):
显卡 维修贵吗。 我可以发货给你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