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645GM-SL 复位灯常亮 各电压正常

楼主(2012-11-25):
技嘉645GM-SL
接板时发现主板的内存供电电容已换过,
测内存各电压 1.8 3.3 ,时钟也都有。
上电检测卡有时钟信号,复位灯常亮。
测复位脚5V,电源PG线5V,PCIE A11 3.3V,IDE 1 5V,PCI A15 OV。
上CPU假负载,测得VTT1.2, 时钟0.7,核芯1.4 复位电压0.26

为什么PCIA15和其它复位点测试会不一样?
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各处复位上拉电压不同,测量就不一样。各处复位线路也有不同,PCI,CPU不正常

网友:
以为U坏了换了,也不行。
触发复位脚,PCIE 和IDE 的复位电压没被拉低。
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星期天没人?那位高手来指点下啊

网友:
测量下CPU有没有复位,还有就是PCI槽没有复位的话,只能从A15脚开始跑线了,看看是南桥没有发出还是上拉问题还是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
PCIA15没有电压只能追线路咯,如果懒的追可以换个桥试试 。  如果还是不行只能下图纸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