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黄色,黑屏,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2-11-25):
杂牌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为黄色,黑屏。按键无反应。电源板各电压正常,这种情况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那应该就是驱动板问题咯,换个通用板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
我天天修显示器像你这样的问题我天天修,你说按开关无任何反应,你首先量下开关有没有3.3v电压,如果有,那电源板是好的,电源板供电正常,你首先把除掉开关那个按钮其余的都拆下来,因为我碰到很多,都是开关坏,或者是开关漏电问题的,如果开关还是不能正常开机,那就是高压板上的问题,楼主千万不要怀疑是驱动问题,那是不懂的人,才会这样说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过于绝对。一个真正的高手是不会像你这样判断故障的。

网友:
高压板故障,至少指示灯不应该是黄的,驱动板信号正常,只是灯管没亮,开关也应该正常使用才对。我刚刚测了开关没有问题。开机就是黄灯,恐怕真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可手里没驱动板,唉。

网友:
请问在开机瞬间指示灯就亮黄灯 ,还是一会儿后!

网友:
显示黄灯  按键不i能用  是驱动板的问题 驱动板供电应该是正常的,我判断是驱动板程序坏了。。

网友:
  是显示下黑屏还是显下黑屏。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别下结论,如果你就算买了个原装驱动板,换上去还是不亮怎么办?驱动板很少坏的,你如果你测下来电源板是好的话,那么建议楼主先把高压板的高压包加焊试试,毕竟在显示器维修中,高压板坏的最多,高压包虚汗也会不亮的,你把驱动板,高压板都加焊试试在看,还是不行的话,改个高压板试试先,反正就接三根线,又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你看看开关时好的吗?开关漏电也出问题的

网友:
开关没反应?接上电量开关电压正常吗?有反应吗?接电源各个电压有没有拉低

网友:
一个学弟被你们弄蒙了,笑了! 我教你一个不用拆按键测试是否正常的方法.
先跑线得知哪个是地和开关,之后把按键板拔掉用镊子短接即可!
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把你的显示器牌子发上来,多大的?
你自己最好改一套通用点显示器的驱动板及高压,这样维修起来能得到论证!会更好 更快的判断故障。。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附上我的QQ 1463646999  希望有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
先用镊子短接一下开关按钮试一下

网友:
一般是主板问题,,考虑 供电 按键  程序  换主控,,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