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1 和si4800 可以用那些管子代换?

楼主(2012-11-25):
si4431 和si4800 可以用那些管子代换?

网友:
一个P的,一个 N的, 就行 ,

网友:
4800代换AO4800、 AO4812、Si4800、Si4804、FDS6912A、FDS6930A、FDS6930B、FDS6990S、SDM4800、 APM7313、IRF7313、AP4920、Si4936、DS9956A、Si9925、Si9926、Si9956、SI4804、 SI9936、FDS9926A、FDS6912、ME4922.GT4228、P07D03LV、P07D03LVG

4431可代换FSS134,AO4411,AO4405,AO4419,AO4407,AO4409,

SI9433,SI9435,SI4435A,SI4425,SI4427,SI4429

SI9803,SI4431,SI4835,SI4425,SI4825,SI4413,SI4411

IRF6624,IRF7702,IRF7433,IRF7404,IRF7204,IRF7406,IRF7416,IRF7427,

FDS8435,FDS4435,FDS6609A,FDS6675,FDS9435,FDS6675,NDS8435,FDS6679,FDS6685,TRC8010,TPC8107

网友:
新手P  N 管子怎么形象的描述下  谢谢

网友:
上面N沟道,下面P沟道。

网友:
记住偶数用偶数代,基数用基数代就OK了.P,N也行

网友:
要是p管 n管 分不清的话  建议先看看 电路基础   学会了 就会带换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D极S极阻值不一样的

网友:
只要换上P沟道的和N沟道的管子就行  最最基础的  建议先多多学习基础的

网友:
复杂的来说,上面的为增强型N沟道,下面的为增强型P沟道,两者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