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pme-s2

楼主(2012-11-25):
技嘉 m61pme-s2板子用的两张内存。其中一张插上报警,另一张好的,报警的那张我测试了没有问题。我把两张都取掉,另找板子点,可以。但用在这技嘉板子上要么能亮但花屏。要么直接就报警。我用这技嘉板子另找一个内存和没有问题的内存一起点,就没有问题了,请问大哥们,这个技嘉板子和它原来的内存到底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老锡不会是CPU坏了吧?要是CPU没有坏的话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
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槽的问题,如果是某一个槽故障导致插内存报警呢?这种主板我用了30片左右,记得是两个内存槽的。

网友:
有的板子就挑DD了 怎么的

网友:
有些板子它挑内存是这样 你用其它牌子的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