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充电故障

楼主(2012-11-25):
手上一台F31集显,刚接适配器能给电池充电,但过10秒左右电池不能充电。再次拔插适配又能充电,同样过10秒左右不充电~充电灯一直闪,进系统显示电池叉。充电芯片更换过,充电上下管是复合管!但手上没有,那个有可能坏不

网友:
最好换块电池试下,排除电池的问题再修板。

网友:
在线等,这图大家应该都有就不发了!当接适配器PD8一端有5V另一端16V,当另一端16V时电池能充电,等10秒左右PD8  16V一端为10V,电池不能充电!不接适配器PD8一端没5V另一端10V!PD8 PC26   8724更换过!求思路~

网友:
电池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