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02p屡烧隔离保护,桥供电上管,CPU座短路导致

楼主(2012-11-25):
这是一台CQ45的本,仁宝代工的版号LA-4102P 中途放弃过两次,断断续续修了一个多月才算弄起来
几个月前,客户曾经送到我这里来检测过,当时不太清楚客户的身份是我同事的朋友,所以报的价格过高给吓跑了,过了几个月又给送了过来,拆开以后发现有几个地方已经被动过了。
咨询客户,刚开始客户不承认,后来经过同事的沟通,原来是在我们当地的 易修 家修过,没起来所以又送到我这里来了

先看下了下外观

PQ103已经糊了,而且被焊过

PQ402,PL402都动过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了下PQ103,PQ402都已经短路了。
先研究了一下TPS51117每个脚的定义和工作原理
1。EN_PSV    电压开启
2。TON         脉宽调整
3。VOUT       输出电压检测
4。V5FILT    场馆G极供电脚
5。VFB          输出电压调整脚
6。PGOOD     电源OK
7。8 GND       接地
9 。DRVL        下管G极控制脚
10。V5DRV     场馆G极供电脚
11。TRIP         过流检测
12。LL            (不知道相位检测?)
13。DRVH       上管G极控制脚
14。VBST         自举升压脚

把TPS51117的外围给查了下,一切都很正常将PQ402摘掉,打PL402对地值为35。既然烧PQ103和PQ402要么是过流,要么是过压引起。
将PQ103,和PQ402连同PQ401一同换掉上电触发后能正常显示,测试PL402为持续1.05V,进系统后关机,再次上电,大短,电流到5A。

测量PQ103和PQ402又短路了,看来是有元件短路导致的过流

这次把PQ103和PQ402,PQ403,PU401(TPS51117)一同换掉
这次开机运行了30分钟,使用中突然大短,再次开机无显示,代码AF。
以前碰到相同代码,此代码可能是北桥故障,从图纸上看,PL402产生了+1.05V_VCCP,+1.05V_VCCP经过PJP401转变成VCCP

VCCP给南桥,北桥,和CPU供电,刚才的大短可能把北桥给打坏了。
所以直接将北桥更换掉,开机触发,进系统运行了半天,本以为故障解决了,但是当关机后再次开机,电流又到5A。NND看来上家放弃维修是有原因的,告诉客户可能板材坏了,让客户放弃维修,和客户联系后,他不着急说仍这修把,能修起来就修,修不起来就算了。
过了好些天,自己闲下来了,又把主板翻出来看了看,又把PQ103,PQ403换掉,断开PJP401测试上电测试,用示波器测试PL402第2脚为持续1.05V电压。测试PQ401 ,PQ402,G脚为持续方波。
从图纸上看,VCCP给南桥,北桥,CPU供电,于是将南桥也更换掉,换完后通电,南桥发烫。。。南桥是坏的,又换一个不触发。。。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能上电触发,不过这次只要一上电就大短,郁闷PQ103,PQ403又短了。
查找图纸将VCCP相连的所有的大小电容都更换掉

再次上电测试依旧大短。。。让同事给客户打电话 ,让他换板算了。
查了下价格,上家开价530不带运费NND 这么贵。给客户报价600,客户也闲贵说不修了,先仍我们这抽空过来拿

过了几天,闲了又翻了出来。整理了下以前的思路,这张板可以说大件基本上是都换过了,小件也换了,还是刚来时的故障,难不成是板材软击穿?
一边想一边裸板测试,触发上电,电流一般在0.3A左右,但有时候也会自己跳到0.8A。上CPU后就大短;这时候脑袋里突然跳出个问号,VCCP除了给北桥和南桥也给CPU供电,从头到脚没换过CPU测试
找来一片CPU上电测试,依旧大短,更换掉故障件后,放CPU假负载也大短。只有在不放CPU或者假负载时电流为持续的0.2A不会短路。
难不成那个是CPU座短路?想到这里直接把CPU座下掉,然后找个旧座植球焊了回去
再次上电测试,居然不在短路

上诊断卡测试可以跑码,你妈原来是CPU座短路导致

更换座后进系统发现网卡是个问号,其他都正常。
到此此机的大故障算是修复了,剩下的小问题抽空在慢慢搞把

太厉害了
小小学徒工,你是哪里人啊?收我做徒弟不?太崇拜你了!

网友A:
楼主,太厉害了,毅力、恒心都很厉害!

网友:
楼主很强,换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
座子怎么会短路呢    不会是有锡球跑进去了吧

网友B:
楼主 ,有时间把你桌子上贴的那图给我发来被,我也贴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同事的朋友 要不早给他仍了

楼主我也有快la-4103p的HPCQ40的板瘫痪了2个月了,本来是拆机要加焊显卡,后面拆机时不小心把显卡上的电容(一个很小的电容,跟你那块一样)碰掉了,我想起来了是掉进CPU座子里面去了,后面加焊显卡重置显卡都没用,也是一上CPU电流4A。我看会不会是那个电容掉进去导致短路了,我回头换个座子。

网友:
i楼主的技术非常地好,恒心也好。我也在学维修。。。可惜没有师傅带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  恒心

网友:
楼主有毅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厉害了,毅力、恒心都很厉害!

楼主,真牛,佩服

网友:
呵呵呵。。。看来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呀。。。都佩服楼主呀。。。。

网友:
算你狠,,这都修出来了。。

网友:
楼主换CPU座子的照片有没有阿 , 觉得CPU底座真心难搞

网友(点评):
只要焊工到位,没啥难的,我干维修到现在一共换了两回座子,其实换新座比换芯片好换,麻烦的就是没新座子植球是个问题,我自己想了个办法,比往座上植,往主板焊盘上植,然后脱平座子在往上焊,准确加轻松

网友:
楼主毅力坚强,高手

网友:
弄了一个月的维修 厉害    学习了   以后碰到相同的还能用用你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时间把你桌子上贴的那图给我发来被,我也贴一张。

我准备把这张撕了,换一张美女沐浴图,你是要这张?还是要换完以后的!

网友:
相当有耐心啊

网友:
挖槽,这个机器简直是费时又费力了。还赚不到,楼主技术还真是可以,大短能查到是CPU座短。 我有点不懂:就是PQ402为什么会击穿?而PQ401反而是好的,我就郁闷了!   这个机器看来楼主是没有赚到钱啊, 换了南桥又换北桥,就查没换显卡了。

网友:
这样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