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考考你们

楼主(2012-11-25):
HP V3000......
有多少人看到此帖子标题后心里会想到显卡问题......

恩恩。。。说正题
此机电流上到0.5不动;
各项电压正常
945GM北桥
英特尔CPU
GBM南桥
.....压945后无法应  直接干了
接电,他丫的居然涛声依旧,今天上班来后。
再试,涛声还是那涛,有点开始怀疑内存了,然后用手捏,压 ,掰,反正是各种抚摸
上电,他丫的居然,居然......亮了!
0.5到0.8*脏话*,这神马情况?
难道天照大神降临了?我再试,再试,反正就是亮。我果断的把2根内存插上
艹了,居然又是0.5......
各种搞,没办法,拖拖槽子吧!
可是依旧涛声那是调调啊......
上下面一根内存OK  上面内存插上就不行。

各种纠结,尼玛这不会是北桥没加好吧?哥对BGA还是有信心的呀

再去加把试试,直接跑完,死马当作活马杀
居然好了
真的好了
确实好了

无奇不有啊,凭什么我第一次加不行?凭什么我掰了下槽子就亮,上面槽子就不亮?凭什么我再加下北桥两根内存就都行了

这还有天理没。。。。。。

我都没看明白你写的什么东西,最简单的排除法都没试就直接干桥,典型的三板斧

网友:
难道我呗槽子功力深厚  把北桥给掰好了? 反正现在我还不明白到底是北桥还是槽子或者北桥和槽子都不行?

网友:
第一把加北桥 不行
掰下槽子居然亮了
但是下面内存槽可以亮  插上面内存就不亮
最后再加下北桥  上面两根内存插上都OK!!

网友:
这很正常的,,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乱修一通!鉴定完毕!

网友:
你要好好的弄弄内存应该早就好了,应该就是内存槽太脏了

网友:
其实跟内存槽没关系。。。北桥没加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