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学显示器维修。。。。对驱动板不怎么了解。。。请教各位师傅。。。怎么测量驱动板

楼主(2012-11-25):
想各位师傅请教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不是要测量驱动板,而是要知道驱动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多看看相关的教程吧,没有捷劲

网友:
期待啊   我一般就测测电压    用示波器看看信号什么的   别的就不会啦

网友:
驱动板主要就是供电部分  还有就是MCU  图像处理芯片  白平衡芯片  DDID芯片   上面主要就是5V 转3.3V    图像处理芯片需要2.5V 1.8V  屏供电大部分都是5V  只要这些正常 其他的很有可能是程序坏 和屏线  修驱动板一般情况供电就是 保险  1117 1084转换块的电压 还有就是图形处理芯片。这里有个驱动板的资料 可以看看

网友:
学习了  一样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