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2-11-25):
昨天同行发了四块主板,第一块技嘉主板GA-965P-DQ6  开机第二次才能点亮并且提示Scanni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不用说应该是bios问题  此主板是双bios  用编程器从网上下载了个bios  一次性点亮主板不报错了,此板修复   PASS
   第二块华硕M3N78 SE主板 跑14掉电,反复上电。拔掉12v不掉电了。插假负载也掉电有cpu电压,因为是单桥加焊了桥还是如此。量桥的阻值只有009,心想不会是桥有问题吧。还是从简单的亮起,拔掉12v辅助电压量内存电压只有0.89电压,内存供电是PWM方式有APW7120提供的1、5脚均有12v电压,7脚2.4v电压不用说换,换好后还是这样,但是插上内存就有了1.8v的电压 ,插上cpu成功点亮   PASS
  第三块华硕M2N68-AM SE跑马道DO断电,在开又可以跑到DO断电。上假负载,内存电压1.8v cpu电压1.1v左右  VDDA2.5 v  总线供电1,2v左右  A15复位3.3v  此板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没有复位   桥旁边的三极管坏  电压都正常,无奈加焊了桥,成功点亮显示器   PASS
第四块华硕M2N-SL1不跑马有复位,内存、cpu  VDDA 复位都有 把coms电池拿掉在装上去,反复N次跑马正常   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