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神奇故障,一头雾水,不知道从哪入手

楼主(2012-11-25):
主板型号:thinkpad E40 I3独显
现象:接电超过10-20秒左右 就不能开机 不触发 接电立马开机没问题 开机后一切正常 正常关机后一样不能超过10-20秒 不然后面就不触发了
换过开关板 没用
不触发

网友:
你说的我也一头雾水,,不能开机时的电压有吗?

网友:
从没遇到也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故障,超过20秒电流变为多少了啊?

网友:
要测试下开机和不能开机的状态电压才好确定故障

网友:
问题就在于 能开机时候 和不能开机时候 所有电压都是一样的 开机电压都有 都可以拉低 不行的话 可能要考虑单片机了 就没有正常一点的本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