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3A内存SMB总线异常求助?

楼主(2012-11-25):
请教下,有台昭阳 K43A原机故障不过内存,内存SMB总线一条3.3V ,1条1.5V,换南桥后正常使用3-4天,现又同样故障。这机型有没有啥通病不良件呀?
通病

网友:
内存smb总线与南桥之间往往会有一对MOS管,有没有查过这上面的问题?
还有,这对总线一般会有一对1到10千欧的上拉电阻到+3V,有查过电阻阻值变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