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不小心取电池时把电池负极整掉了。

楼主(2012-11-25):
刚才做BGA时,不小心把主板取电池时把电池负极整掉了。
电池座是直拉焊在上面的。把焊盘一下子也整掉了。
可不可以直接找个接地的飞线啊?

积分:103 帖子:488 下载分:1088点 注册时间:2012-3-19 如何做到这么多的下载分。

网友:
直接接地线就行了的嘛,负极CMOS电池的负极就是接地的哦!!!!!!!!!

网友:
我怕影响别的线路呢。杂牌板,没图的。郁闷。

网友:
正在试验CF360T呢。不太习惯。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我修笔记本不在行的。

网友:
直接 接地就ok没问题

网友:
CMOS电池的负极就是接地的不用担心 直接接地就好了

网友:
CMOS电池负极是直接接地的,飞线可行。

网友:
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
可以接地  么问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