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机器维修

楼主(2012-11-25):
同行送修的IBM T400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加电不显,据同行讲客户是因为进水后引起的不加电,同行拆开机器将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水份清理干净后,能加电但是加电不显。
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仔细观察主板上确实过进水的痕迹,主板上没有烧过的痕迹,也没有焊过的痕迹,静态下用万表二极管档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3V5V电感,显卡供电电感,1.05V供电电感,内存供电电感,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通过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测试都没有找到故障点。将可调电源调到20V,限流到2A,接上可调电源,短接键盘接口的19脚,开机测试,发现电流到0.3A左右不动,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试主板上3.3V,5V,内存供电1.5V,显卡供电1.15V,1.05V电压都输出正常,只有CPU供电的电感上没有电压输出。看来加电不显的故障原因找到是由于CPU供电电路没有工作引起。
接下来调出IBM T400的笔记本电脑电路图,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出IBM T400的笔记本电脑主板的CPU供电电路是由供电芯片ADP3207和三个ADP3419芯片,三组高低端MOS管,三个电感组而成。先用检测三组高低端MOS管确认MOS管都没有损坏,仔细检查供电芯片ADP3207A的芯片及周围都没有异常。接下来通过电路图看出ADP3207的关键测试点,31脚VCC为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1脚EN为CPU供电芯片的控制引脚。再次加电测试,ADP3207的31脚为5V正常,ADP3207的1脚为1.7V,正常应该为3.3V因此可以确认CPU供电电路无CPU供电原因就是CPU供电芯片ADP3207的1脚控信号不正常。
通过电路图追查,发现ADP3207的1脚的控信号连同时电阻R267,三脚的D59和D45。其中R267的另一端连3V的后继加电后为3.3V;D59的1脚连CPU座后面的温控芯片U1(当检测到CPU周转的温度过高后拉低为0V达到保护作用),D59的2脚连IBM PM芯片的89脚,IBM PM芯片工作正常后才输出3.3V作为CPU电路工作的条件之一;D45的连一端经过保险电阻R980连MAX1540E(此芯片负责产生1.05V电压)的26脚(MAX1540E的电源好信号脚),也就是说MAX1540E的26脚输出电源好信号也作为CPU供电电路工作的条件之一。在主板上找到电阻R267,三脚的二极管D59和D45,再次加电测试,R267的另一端为3.3V正常,D59的1脚,2脚都为3.3V正常,D45的另一端只有1V左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D45的另一端为1V,因为二极管的压降是0.7V所以ADP3207的1脚为1.7V。继续测试1.05V的电感输出1.05V,1.05V的电感上已经输出了电压,而MAX1540E的26脚的电源好信号为1V,通过电路图追查发现MAX1540E的26脚还连0欧的电阻R519,也就是说有可能是R519的这一路也可能为引起MAX1540E的26脚输出的电压偏低。接下来很简单将电阻R519去掉后,再次加电测试,电流上到0.8A指针有一次跳变,测CPU的供电输出正常。因此可以确定是R519电阻相连的这一路引起MAX1540E输出的电源好信号偏低,从而引起的CPU供电芯片的控制信号偏低。

网友:
呵呵,还有一半等会转给你们

网友:
没有看完哦。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