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两边各有两厘米不能显示

楼主(2012-11-25):
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有一台显示器,能显示,但左右两边各有两厘米处于黑边状态,不能显示出来,用AUTO去调也是这样,换分辨率也是这样。请教:这是屏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分辨率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A:
你连什么样的显示器都不说 纯平还是液晶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什么样的显示器都不说 纯平还是液晶型号?

当然是液晶显示器了,不然哪有驱动板啊

网友:
恢复下出场    或者刷个MCU

网友:
估计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解决了,是在显示器菜单中调 4:3为16:9就可以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不清楚啊,很抱歉

网友:
  会不会调成 4:3  的模式

网友:
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