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2200W液晶显示器图像抖动求助

楼主(2012-11-25):
客户的一台美格2200W液晶显示器几个月图像就抖动了,当时换过线,在别的电脑上试过,不是很明显,现在已经很明显,拆开测电源板供电4.8V、13.8V(标称5V、14V),没有发现电容鼓包,问题锁定在驱动板和屏电路上,没有点屏工具,网上搜大都说驱动板电容问题,现发驱动板图,请高手指教大致是哪几个电容。这显示器我是第一个拆的,拆开了里面就有一根飞线,确定客户没有拿给别人弄过,我的老客户,都是找我修的。

网友:
找3.3v,1.8v供电滤波电容,其实,整个板子上,也没有几个电解电容,全换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换换电容试试,不行就直接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主芯片的输出控制问题,(电容不会引起图像抖动)也不排除屏线外面的地网线又破皮等问题

网友:
必要时换版吧楼主,毕竟总是返修对信誉度也是个影响

网友:
先代换屏 就是排除法 确定故障部位 再下手 没有搞清故障部位前不要盲目动手 会扩大故障 就好比没有查出原因的时候 一味的烤桥 往往得不偿失

网友:
驱动板看下背面啊,有没有漏液痕迹

网友:
你没修到不就不要随便下结论,事实上3.3V   1.8V滤波不良很多都会引起图像不稳,抖动,拉丝等现象。有示波器的同行验证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实在不行就换吧

网友:
换了驱动板上6个黑色电容,用了三个晚上,没有抖动,不过这几天天气有点冷,打算在试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