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内存就掉电,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11-25):
联想y470的机子,不上内存不掉电,电流上到1a多,一上内存就掉电,电流上到0.96a

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不上内存 也不能 亮啊    ! 都启动不起来    BIOS 或者显卡  吧 !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修正常再说吧,没有修好你琢磨这有什么用啊

废话。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

因为电源电流太小了,过了内存电流增大,电源自动断掉了

网友:
进来学习 学习

尛磊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  原来是这样啊   刷BIOS解决插内存掉电问题  学习了

尛磊 -10 恶意回复

网友(2014-11-16):
修正常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