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100E 屏有时白。有时分屏

楼主(2012-11-25):
今天收到一台IBM X100E的机器 开机一瞬间能看到画面。。然后就看到屏慢慢变白。。过了启动画面又能看到画面。。再看到变白。。直接换屏发现还是一 样的问题。。只是一半显示正常了。。下半边还是白的。。。是屏线还屏。。那位遇见过一样的问题么
问题

网友:
估计屏坏的了,可能性比较大。你最好试试,还有你是搞维修的吗?搞维修的不会不试试就发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