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P4(标准版) 嗡嗡响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2-11-25):
电源保险烧了,大电容鼓了

都换了,换了以后插上电源嗡嗡的响是那里的问题 求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换一个,或者重新浸绝缘漆

网友A:
各组电压输出正常吗?,所换的大电容是否容量一致?

网友:
高频变压器真烧坏了就扔了吧,不容易找到一样的,除非你有一样的电源。

网友:
确定不是风扇响,或者风扇刮到风扇引线引起的声音?

网友:
首先看风扇,再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组电压输出正常吗?,所换的大电容是否容量一致?

换的是相同的电容, 嗡嗡的响,不敢测试啊。一通电我马上就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