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s6440不认硬盘

楼主(2012-11-25):
机子为富士通 s6440,故障现象为:能开机,接硬盘卡在LOGO处;取了硬盘,则不挡LOGO;取了硬盘,用PE进,一样可以进;即就是只要挂了硬盘,就卡在LOGO处了.换过硬盘也一样.这样的问题了了南桥之外,还会有什么情况?想找一个BIOS却无法找到;
RS690M/T
SB600
哪位大虾提供一下思路吧.

网友:
接上硬盘硬盘转动了没有  如果转动了 就说明供电正常 查数据  数据一般是电容耦合到南桥的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短路的话多数就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