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楼主(2012-11-25):
一台DELL N5110笔记本,进水不开机,拆开内存烧坏,换了一根,把里面的水搞干净后,开机能正常显示,现在就是内置键盘不能用,外接USB键盘可以用,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帮我分析下,DELL的机器键盘控制应该也是EC控制的吧.

网友:
忘了说一下,我订了一个键盘换上去也是一样,一个键都不起作用.按常理来说外接通用应该内置也可以用呀.晕……

网友:
你看一下  插键盘的哪儿有没有排容   有的话量一下 看正不正常,    不正常的话  换掉就好了

网友:
是IO控制的 可以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谢谢三楼四楼的回答,把板子取下来,放BGA上烤了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烤一下就能用 了,难道里面还有水?

网友:
是的,有可能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