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的华硕X42j 花屏故障

楼主(2012-11-25):
本本花屏,温度不高,怎么都正常!
无意中换了条内存,好了!
原来内存也能影响花屏啊!
大家遇见后可千万别动不动就拆显卡!
先换内存试试!!!!这样能少走弯路!
华硕

网友:
丢 你才知道啊

网友:
是的,花屏的原因还很多那,不一定花瓶就是显卡
白宇

网友:
你这显卡是调用内存做显存的吧

网友:
楼主的坏IBM T40的坏键盘还有吗?
我要一个............

网友:
什么情况哦,LZ很强呀,这年头才知道内存会存在这种问题呀,呵呵,如果蓝屏也是内存问题,LZ又会先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