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可调电源给笔记本电池充电

楼主(2012-11-25):
用可调电源给笔记本电池充电,能冲进去电吗?
我有一些笔记本电池,笔记本板子拆了屏用了,就剩下这些电池,放的久了担心电池坏掉。
就想用可调电源给电池正负极充电,过冲的问题不必担心,反正也就是几个电池,看着冲就行。
这样子可行吗?会不会有的电池会冲不进去电?电池接口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如果冲不进去电,是否要短接部分线路或给高电平某几个脚?
谢谢高手lai解答。

网友:
不能这样充电,

网友:
危险呀会爆炸的

网友(点评):
哪有那么容易爆炸呀。版主你吓我啊。

网友:
可以充的, 把可調電源調到比電池高2v左右, 接去正負極.

不是每個電池都可以, 有些電池要把識別腳接地才可充電.

可看圖紙確定引腳定義.

電池裡有保護板的, 充滿會停的.

网友:
这个识别脚怎么看?我看图纸现在好多I2C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