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炉换网卡接口用多少温度合适?·

楼主(2012-11-25):
我用320度拆网卡,结果板子起泡了,晶振坏了一个,
已经很小心也不顶用,一般多少温度拆焊接口是合适的?
是否与bga温度类似,230度是否就够用了呢?
倒霉的是,不是网卡接口问题,也不是8100c的问题,
晶振和起振电容都换了也不行。
系统检测到网卡和本地连接,有红叉,没有网线连接。
检查1,2脚700左右的阻值,5,6脚电阻好高,有10多k。
问题找到修不出来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用的温度太高了,无铅也不能高于250度,否则炉子里的焊锡表面很容易起氧化层。
锡炉里的锡是直接传导温度到焊接点的,用320度温度有百害无一利。

网友(点评):
谢谢张老的解答。

网友:
上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买的XDK,网口全是销毁过的,都要换.我就用老式75W外热式的烙铁焊.用多点锡堆上后四周动动,用小起子撬撬,很快就下来了.而且基本没损坏.
上次帮朋友修主板,是USB口给弄坏了.也用这法子从料板上拆后换上.很方便的.就是费点锡而已.

网友:
对付这类接口,我经常用热风焊台加上吸锡枪去弄,效果还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我光用吸锡枪,结果,锡很难融化,融化也不流动,,,吸不出来

网友:
用热风焊台加上吸锡枪,实用

网友:
设定260度就好的,如果是小锡炉的话。我在用,再低了回溫慢。

网友:
还是 用BGA 好焊 达到240 度 5分钟左右搞定 锡路温度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