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左右白屏

楼主(2012-11-25):
显示器一个小时左右白屏什么原因?看到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都好好的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图像处理芯片重新加焊一下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2013-10-26):
看一下屏线和屏供电电路

网友:
楼主后来修好没,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