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左右就白屏

楼主(2012-11-25):
奇怪啊 拆开什么都是好好的 根本就没有坏的啊

网友:
到底从哪里下手

网友:
白屏情况典型的是没有屏供电!!看看这部分的产生原件

网友:
什么白屏啊,笔记本还是显示器啊?

网友:
白屏,那种描述清楚点

网友:
屏线酒精洗洗..

网友:
驱动板给屏供电问题有问题,如1117坏掉了

网友:
楼主描述清楚一点啊 亏我还来看帖子了

网友:
屏线换新的,特别是联想的很多机子都这样

网友:
白屏之后查查是否有屏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按照 屏线 驱动板 屏本身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