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硬盘短路

楼主(2012-11-25):
今天收客户一台式机开机断电,先试电源,换了个电源,只插主板可以开机,在插硬盘,故障依旧,怀疑硬盘短路,拆下硬盘,测对地短路,发现一个连接12v的二极管短路
图下:

板号:

二极管型号:GP805

以前没修过硬盘,没找到相同型号的管子,也不知道用什么代换,求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那东西 好像是12v稳压管 不用也罢 或者换一个12v稳压管 就行

网友:
这个管子可以不用,拿锡焊上就行了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A:
你拆出来测焊盘是不是也短路了?这个东西超少坏的。个人认为不是这个东西造成的。

网友B:
楼主 你说的没有错的话,如果是稳压二极管 就可以不用管它 因为去除了也不影响使用 稳压二极管的 特性是 正极接地 负极接供电  如果是普通二极管的话 就要补上了 普通的 特性是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拆出来测焊盘是不是也短路了?这个东西超少坏的。个人认为不是这个东西造成的。

别没有短路的,就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说的没有错的话,如果是稳压二极管 就可以不用管它 因为去除了也不影响使用 稳压二极管的 ...

拿掉了,可以用,可以检测到硬盘,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没有短路的,就这个的,,,,,

你拆下来测焊盘了吗

网友:
最好能换上同样的,这管是有保护作用的,电压升得太高时,可以击穿保护后级电路的!

网友:
你要拆下来量,然后坏盘上找个一样大的装上

网友D:
这上真是稳压用的,我上次也测了个硬盘的板子,是西数800G绿盘,SATA接口的,5V和12V都有这个稳压二极管,但是这个管子好像有降压作用的啊,我那个5V的板子,出来变成2.5V了,板上有个BIOS的供电就是2.5V由此而来。有相同的板子还是找个换上稳妥啊。要不电压太高又不知道搞出什么麻烦。淘宝上倒是有卖的,一般标价30元左右。

网友:
楼上些同志说的毒 呵呵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个保护用的二极管。在电源电压突增高的时候起稳定电压的作用。楼主可以拆掉这个管子打一下正是不是到了十二伏或者五伏。负是不是同黑线的地。如果是的话拆了不用装,上电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结果怎么样了?换了还是了。我觉得应只有换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个保护用的二极管。在电源电压突增高的时候起稳定电压的作用。楼主可以拆掉这个管子打一下 ...

是这样的撒,测试了,可用用,

网友:
这个二极管可以拿掉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上真是稳压用的,我上次也测了个硬盘的板子,是西数800G绿盘,SATA接口的,5V和12V都有这个稳压二极管,但 ...

说的对,我一开始就把他拆了,上机可以检测到硬盘,就是感觉这个管子有点和保险相似,本来这个主机是做监控用的,主机里面的监控板子和电源全都挂了,硬盘也挂了,如果没这个管子这个硬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还是决定找个一样或相差不大的换上,找了一个晚上没找到一样的,但又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不知是不是TVS二基管;。。

网友:
如果是稳压二极管就拆掉可以了,不用也没事,就起到高压保护后级作用的

网友:
在废板子的电源口附近找一找吧

网友:
电源出问题烧的,二极管击穿保护了其它的元件,如是不装的话,以后在有电源坏的时候这个板也就拉倒了,这个二极管很好找的,希捷的硬盘上都有,西数老盘有的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