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解压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5):
如题,做系统做进去后解压蓝屏 怎么回事

网友:
CPU坏了··换个CPU试试

网友:
你正常一步点安装系统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用正常安装版的,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系统下载请登录http://hi.baidu.com/new/166161

网友:
你把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一下  bios里有个SATA的选项只要改成与原来的不同就行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内存 硬盘也有可能   如果你该了还是一样的话 你可以进DOS扫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 或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显卡更新错了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你可以把显卡驱动或者全部都的勾都去掉,做完后全部自己装驱动

网友:
换个版本,然后是内存,先软后硬

网友:
驱动没上对,我遇到过  或硬盘分区有误  把装驱动的时候全部选择取消 等装完后去官方网站下载驱动 即可   如果还是不行 换版本  先软后硬

网友:
一般,就换个版本,实在不行换内存

网友:
支持楼上的,先软后硬。

网友A:
把硬盘模式改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装系统的时候不集成驱动,全部去掉,装完系统看能进入系统没。如果还不行就还安装版的系统,还不行就硬件有问题,主要装系统前先检查硬盘有没有坏道。分区表有问题,主引导记录之类的问题都检查下,这样子出了问题就能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模式改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装系统的时候不集成驱动,全部去掉,装完系统看能进入系统没。如果还不行 ...

根据经验来,如果你检查了硬盘没问题的话,一般都是驱动有问题,不集成驱动安装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装WIN7还是WINXP?

网友:
有两方面。一是系统软件方面,你可以换下安装其他系统,或是安装系统的时候把所有驱动前面的勾打掉。装好系统后再装驱动。二是硬件方面。,比如CPU。显卡。硬盘。或者内存。。这个就要到更专业的工具去测了。

网友:
支持以上维修方法 先软后硬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个解压软件,如360解压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我以前也遇到过     进安全模式

网友:
说的太笼统他了  先换个系统 不行换内存  一般蓝屏内存多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我以前也遇到过     进安全模式2

网友(2013-03-08):
我知道,这是驱动不对,装个纯净版的就好了,驱动不要打,自己手动打

网友:
先不打驱动  装完系统再打  差不多就可以了   要不换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安装系统的时候只安装网卡驱动,其他的驱动都取消

网友(2014-06-04):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新电脑
A8 5600K
技嘉A88M-DS2
装过两台都是做系统解压黑屏
估计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换过很多个系统都这样 呵呵 没事了   黑屏后  等他10分钟左右 自己重启下 就OK了   进系统在装显卡驱动

网友:
。。 楼主肯定是 没关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