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问题 请各位大师帮忙

楼主(2012-11-25):
接一台HP G42 插电没待机 按开关跑到0.2就掉电了 然后自动重启 一直反复重启掉电 重启掉电 ,U拿掉也是一样 各位大师给个思路 测两个 330短路 拆了 测下330是好的 好像就是哪里短路了 但是要是短路的话 应该不会再重启了呀 为何还自动重启 ??
自动重启

网友:
0.2掉电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或短路了

网友:
电压都有 就是 有一下 就没了 然后再有一下 就没了 就是同它重启的时候

网友:
不清楚啊,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