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一个小电阻搞定爱可视平板

楼主(2012-11-25):
  ARCHOS 101平板。故障现象为不开机。插可调电源,电流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找电路图没有,拆机查看时无意中摸到主板连电池端的三根线头,这时电流出现变化,上到1.35a。看图
图上三根线标示P+SP-。用手指稍微用力按住P+线和S线或者P-线和S线接头,都有电流变化,不过用手按P-线和S线接头的时候变化比较敏感。P+ P-可以明显看出这是电源正负极了,那么S线是什么呢。顺线跑了一下,到了主板这边,下图,看到什么。
P-BAIT-  ,P+BAIT+s线接的是NTC。第一反应,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低,才跟饼哥学习巩固过理论知识,记忆犹新啊。又仔细看了看,找到它了--r3。如图
为了证明就是它,先测量R3的阻值为115k,然后用风枪给它加温,阻值迅速下降,停止加温,阻值又开始逐渐上升,并且在风枪吹热的时候,插可调电源,电流充电正常,开机也正常。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S线就是本机温度检测线路,当机器温度或电池温度上升时,热敏电阻r3的阻值逐步下降,不断拉低另一端的电压,当下降到一定值时,机器停止充电或停止工作从而实现保护。而r3阻值变大也会造成机器工作不正常,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我还真说不明白。现在原因找到了,怎么修复它呢?第一,不知道r3的具体参数。第二,就算知道手头也没有现成件啊。呵呵,怎么办呢?改电路吧,怎么改,取下R3用一个固定阻值100k的电阻代替,用倒是可以用啊,但机器不受温度控制了,万一爆了可怎么办呢,好害怕呀,不行不行,干脆不行。并一100k电阻?恩,这个法好,即能保证机器的正常开机,又能让温控电阻发挥余热。当机器温度越来越高时,r3阻值越来越小,电流基本从R3流过,新并的电阻基本被旁路,一边凉快去了,基本保证了原先电路的功能。
好就这样吧,改上。试机正常
发个帖子真***不容易,花了我2个多少时,比维修还累,呵呵。

网友:
楼主厉害,小小的电阻就修复了

网友:
是啊,果然是高手

网友:
还好这个电阻是在外面,如果在电池里面就麻烦了。

网友:
这块小电路板应是镭电池保护板吧?看着眼熟!

网友:
平板 不太好修把  学习了   。。。。

网友:
厉害呀,平板我都拆不好。拆开就会有痕迹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锂电池保护板,带NTC说明产品还不错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呀!

网友:
用100K电阻弥补NTC电阻过大,真是过好办法。

网友:
不是很明白并联一个电阻下去的作用,能否说详细点通俗点给我听吗?还有那个100K电阻并联在热敏电阻那里?只看到你在线那里加啦个电阻,怎么并联啊?求详细。。。。还有NTC是什么来的啊?你为什么知道是NTC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修的是啥东东?

网友A:
我们都知道人体是导电的,当我用手按住P-线和s线的时候,就相当于我的手是一个电阻,然后和热敏电阻并联。并联吗,当下暴雨造成积水的时候,你原先是一个管道排水,后来又加了一个管道,是不是水流的更快更流畅了,水管上头的压力是不是也小了。当2个电阻并联的时候,电阻起到了分流作用,而且并联后的阻值要小于两个电阻中哪个大的阻值,这就达到了电路工作的要求。

网友:
楼上这是不是并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知道人体是导电的,当我用手按住P-线和s线的时候,就相当于我的手是一个电阻,然后和热敏电阻并联。 ...

看看帖子你楼下我的截图,呵呵

网友:
我是个新手,对我来说真是的宝贵经验啊。

网友:
几年前有一块万用表的温度测量不准,也这么高过,矫正了一下显示的温度接近正常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果然会灵活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知道人体是导电的,当我用手按住P-线和s线的时候,就相当于我的手是一个电阻,然后和热敏电阻并联。 ...

并联后是不是两个电阻的电压都是一样?当热敏电阻拉低电压时,那个10k的压也会被拉低?并联后两个电阻阻值都会减少是不是?你并联后电流就是电阻1+电阻2的电流和?是不是并联就是为啦让电流分流,还有你怎么知道10k的电阻合适啊?麻烦师傅解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