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对考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1-25):
接了一个希捷500G客户自己硬盘对考出现数据丢失,客户原来分区5个,分别是30G、100G、100G、100G、135G,现在是C D盘都可以正常打开,数据也正常,后面三个盘就提示格式化,用过DISKGEN 和R-Studio扫描都找不到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我扫描的不对还是怎么了,现在请求各位兄弟给予方法。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像这种的话好像后面有毒  有次我U盘中了毒就是提示这个  看来你只能用PE里的其他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咯

网友:
如果,用R-STUDIO扫描过,没有数据的话,估计是对考覆盖了。